MAG ML2216液晶显示器开机出现黑白间隔方格,输入信号无效!

楼主(2012-11-22):
        一台MAG ML2216  LED液晶显示器,无论接不接信号,开机即出现黑白间隔的满屏方格。开关机正常,不接信号开机后大约3S指示灯变黄。接上信号屏幕一直有黑白方格信号,指示灯也会蓝色,说明检测到VGA输入信号。
       判断为MCU程序损坏,该机的MCU芯片为TSUMU58EL-LF,哪位朋友有该机的MCU程序,非常感谢!

网友:
补充一点,屏线已经换了,故障现象依旧。

网友:
介个是不可能和屏线有关系的

网友:
谢谢大家,已经确定了,是屏的问题。

上传一下MCU程序和24C16数据,或许大家在以后的维修中会用得上。

GML 2216 TSUMU58EL-LF PM25L1005 24C16.zip

GML 2216 24C16.zip

网友:
屏坏了,我遇到过

网友:
找个程序刷刷看,也可能是程序的问题   或换个屏看看,是不是屏的问题....

网友:
是屏坏了?  不是程序的问题吗?

网友:
这个是LED屏,是屏的问题,和三星与友达的类似,如果屏不能检测到LVDS信号,就会自动进入自检界面。

网友:
崔总人很好,做事也特有人情味啊!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