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发直接掉电的板,该怎么下手,高手指点一下

楼主(2012-11-22):
触发直接掉电的板,特别是i系列的板特别难修,按照我的方法,我会按照上电时序,先量南桥晶振,晶振正常,然后,触发瞬间依次量EC发出各路电压开启信号,然后量时钟信号是否发给南桥,最后量南桥触发瞬间的复位信号。一旦我量到电压就认为开机电压和信号可以通到此。如果量不到,我就会向后一级量。可是这种方法成效不大,除了晶振导致的原因可以修好外,其它原因导致的我几乎查不出根本原因,我现在有很多这类问题的板都修不出来。求高手指点一下,这类触发直接掉电的板该怎么量?有什么好方法?怎么下手?

网友:
楼主好运气啊 我怎么遇不到怎么多开机掉电的 尽接到些不过内存不跑码的 一点技术含量都米得

网友:
我也不会,我只会修不上电的。。

网友A:
我们是卖主板的,几乎什么问题的板都有,有很多是修不出来的,比如开机滚动条出来的时候死机,根本不知道检测到什么东西不过,范围太大

网友B:
肯定是缺电压。。缺时钟

网友:
引用 网友B:
肯定是缺电压。。缺时钟

肯定?没南桥复位也会

网友C:
I系列的只要是缺电压或者不跑吗的都会掉电 还有就是有电压短路的也会掉电 只能在没掉电前量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C:
I系列的只要是缺电压或者不跑吗的都会掉电 还有就是有电压短路的也会掉电 只能在没掉电前量电压

好吧,我往电压方面量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们是卖主板的,几乎什么问题的板都有,有很多是修不出来的,比如开机滚动条出来的时候死机,根本不知道 ...

掉电的不是少电压就是有短路

网友D:
掉电后可以再次触发的一般为有电压没出来的,量HWPG或者为all system PG   然后确定那一路电压没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D:
掉电后可以再次触发的一般为有电压没出来的,量HWPG或者为all system PG   然后确定那一路电压没出来

好的,很有道理,我试试

网友A:
引用 网友D:
掉电后可以再次触发的一般为有电压没出来的,量HWPG或者为all system PG   然后确定那一路电压没出来

HWPG是哪块发出的好信号?

网友D:
引用 网友A:
HWPG是哪块发出的好信号?

HWPG为所有电压的PGOOD相与,一般为三路以上 哪路不正常都会拉低HWPG,得一一测试

网友A:
引用 网友D:
HWPG为所有电压的PGOOD相与,一般为三路以上 哪路不正常都会拉低HWPG,得一一测试

我大概明白了,你的意思是HWPG和系统好信号组成PWROK。HWPG不正常PWROK就不正常。是这个意思吗?有些板没有没有HWPG的,不过我想通了很多,谢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D:
HWPG为所有电压的PGOOD相与,一般为三路以上 哪路不正常都会拉低HWPG,得一一测试

能解释一下(相与)是什么意思?是相互作用的意思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我大概明白了,你的意思是HWPG和系统好信号组成PWROK。HWPG不正常PWROK就不正常。是这个意思吗?有些板没 ...

是所有芯片的powergood会汇集到一起,组成一个HWPG,有的机器不一定叫HWPG,比如all system PG,都是一个意思,只要有一路PG没出来,就会拉低HWPG,就会触发瞬间掉电,HWPG去到EC或者桥里面才叫POWER OK,所以你只要开机瞬间一量HWPG没有,那就是它的前级某一路电压好信号没发出,只能一一排除,没别的好办法,做工好的地方会在HWPG的汇集处分别放一个0欧电阻,你可以一一断开,断开哪一路不掉点了就是哪一路的问题。。。

网友:
做工好的主板。。。。

网友:
引用 网友A:
能解释一下(相与)是什么意思?是相互作用的意思吗

就是汇集到一起的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是所有芯片的powergood会汇集到一起,组成一个HWPG,有的机器不一定叫HWPG,比如all system PG,都是一个 ...

我刚才试了一下,直接飞个电压当作HWPG,结果不掉电了看来是HWPG前一级出了问题。我现在找ec的前一级是什么。我怀疑可能ec缺某个好信号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是所有芯片的powergood会汇集到一起,组成一个HWPG,有的机器不一定叫HWPG,比如all system PG,都是一个 ...

我打算,飞线过去,不掉电了,然后量主板各个电压,看缺哪个,就应该可以判断哪个电压除了问题。~~~~~~~~这个想法不错吧~~~~

网友D:
没试过,但是HWPG不能太高,3.3V就可以了,别太高就OK。。。你可以试试 ,你打下HWPG的阻值 看看是否短路,上次我修一个HWPG0欧,一个芯片短路引起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D:
没试过,但是HWPG不能太高,3.3V就可以了,别太高就OK。。。你可以试试 ,你打下HWPG的阻值 看看是否短路 ...

如果HWPG短路的话,加点烧一下 电压低点 最高别超3.3,哪个发烫取下哪个 在打阻值

网友:
引用 网友D:
如果HWPG短路的话,加点烧一下 电压低点 最高别超3.3,哪个发烫取下哪个 在打阻值

我飞3.3v的,但是不能飞待机的3.3伏,电流太大。我的重点放在hwpg.我这块板是有ec发出的,在考虑它的产生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