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联想昭阳E46G

楼主(2012-11-22):
求个联想昭阳E46G 板号:DAOLL5MB8DO 图纸
上电0.5-0.7左右的样子掉电 按通病来弄不行 谁有图纸麻烦上传一分!!!!

网友:
图纸已上传

昭阳E46G LL5.pdf

网友:
///////////////////

qq29936399 -1 严禁灌水

网友A:
这个机器就是这个问题多

网友A:
是通病,1.5-cpu没有出来,pq53和pq72的控制信号没有出来,

网友:
我是短接pq72的第一脚和第四第五脚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通病,1.5-cpu没有出来,pq53和pq72的控制信号没有出来,

1.5V怎么会是CPU 电压呢 桥供电呀

网友(2012-12-26):
引用 网友A:
这个机器就是这个问题多

看来这个真是通病  刚好手里有个机器  到0.3掉电  想找图纸呢 刚好看到这  我就合计练一下试试吧  还真好了

网友:
看来这个真是通病

网友B:
我刚遇到一个类似的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刚遇到一个类似的情况

北桥供电没有出来吧!按通病来不行呀

网友:
这个确实有通病

网友:
这机器我上次遇到过,有时候能亮,有时候就这种掉电,没有修明白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通病,1.5-cpu没有出来,pq53和pq72的控制信号没有出来,

恩,是这个情况,一般都是PQ53的问题

网友:
是桥供电,好像是从cpu供电芯片出来的

网友:
问题就好像多出在q72,和q53,或是供电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