诊断卡有时跑00 有时正常进系统

楼主(2012-11-22):
请高手帮忙,小弟刚学。是不是cpu底座虚脱还是桥,或者其他原因

网友:
有些品牌机是不支持诊断卡的

网友:
首先换个CPU试试 不行在测主板的主要供电电压如南北桥 CPU 内存

网友:
这个板子支持的,有的时候很正常,所有检测都通过。有时候开机都不触发
奇怪的是现在很正常,放在那里一会就不行了

网友:
电压 时钟 都正常  跑00的时候是没有复位的,强行断电才可以关机。放在那里一会开机不触发风扇都不转

网友:
刷个Bios在说. 不行桥都加焊

网友:
我也是新手 根据你的描述你先用手压CPU加电看看 要是跑码了就是座子虚焊了,要是没跑加焊下IO看看 都不行估计就是桥虚焊了!个人见解希望能给楼主帮助!

网友:
00是正常 的呀?你说的是直接00没有变是吧?

网友:
我刚换了IO 面前稳定,在继续测试。有可能是IO问题,以为它有时莫名其妙就不加电。

网友:
先压一下CPU座不行在刷 下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