旭日410M 不触发,BL/C信号为高电平

楼主(2012-11-22):
机器有3/5v  按开机键有跳变,可是机器就是不上电,然后查IO  查IO 有ACIN高电平3。3   休眠信号LID为高电平也正常  查到BL/C 也为
高电平  正常这个信号应为低电平。我是插的19V没插电池  然后查图纸查下来VIN 有19V  可通过两个电阻串连分压后反相端一点电压都没有。测两电阻阻值正常。二极管也没问题负端也有3。3V。反相端的作为下拉的MOS管也正常。不知道还会有什么原因造成反相端会没电压啊?

网友(点评):
这种机型你应该先看下休眠开关弹上来没有

网友(点评):
强烈反对楼上的,BL/C跟休眠有关系吗????

网友:
没人帮忙分折一下吗?

网友:
没有老师来解答一下吗?

网友:
额。。。。就没人给分析分析?

网友:
R187的一端有19V 另外一端没有电压 可能是这个电压比较器内部接地了呢。

网友:
有什么办法不要这个电路,直接把这个检测电路变成低电平?

网友A:
把4脚2脚短接试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4脚2脚短接试下看

呵呵,试过。电流表直接待机0。07短路,这样不行的。

网友B:
高手来分析下,

网友C:
比较器有问题不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高手来分析下,

嗯,高手来分析一下。我后来把其中串联的电阻给取了,上面一个电阻直接把VIN引下来,以为通过可以通过二极管可以把电压钳定到4V,没想到插电就直接把二极管击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比较器有问题不啊

比较器应该没问题吧,我把比较器拆了可反相端还是没电压。

网友D:
按你测试的电压来看。比较器反向端没有电压是正常的。BL/C为高电平。PQ62导通了。导通接地怎么会不有电压呢?

网友:
引用 网友D:
按你测试的电压来看。比较器反向端没有电压是正常的。BL/C为高电平。PQ62导通了。导通接地怎么会不有电压呢 ...

在高电平下PQ62肯定导通啊,现在问题是按正常情况公共点是19v而要在公共点低于八伏下在反相端要低于3.3V才会出高电平导通PQ62。 现在问题是公共点不低于八伏,可反相端没有电压。可量电阻跟PQ62都是正常的。

网友:
那可能是好的 你在查其他的吧。

网友:
太难修的 直接谈换板

网友A:
BL/C#与D/C#是同一个信号 都应该为低, D/C#为高上电为会拉低VIN 是不是EC逻辑错误了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BL/C#与D/C#是同一个信号 都应该为低, D/C#为高上电为会拉低VIN 是不是EC逻辑错误了呢?

换过EC 和刷过BIOS了。 晚上回去想想PQ62测量虽是好的,不要是不良把电压拉低了,今天把PQ62拆了反相端还是没电压出来。

网友A:
你把PR189拆了 不让他上拉 看BL/C#还是高电平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把PR189拆了 不让他上拉 看BL/C#还是高电平吗?

还是高电平,郁闷了,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网友:
那你看看BL/C#和D/C# 都去了哪些地方  我记得好像就去了EC呢

网友E:
兄弟D/C#这个是个什么信号啊,在正常情况下应该是高电平还是低电平啊?他在EC满足哪些条件后会发出?

网友A:
引用 网友E:
兄弟D/C#这个是个什么信号啊,在正常情况下应该是高电平还是低电平啊?他在EC满足哪些条件后会发出?

这是个充放电控制信号,具体你可以baidu下,对了,这机器现在修好了没有,到底是哪出的毛病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个充放电控制信号,具体你可以baidu下,对了,这机器现在修好了没有,到底是哪出的毛病呢?

没修好。还扔着呢。这机器是进水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