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200报警一长两短,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2-11-22):
x200报警一长两短,是什么原因?请高手指点
一长两短

网友:
BIOS问题,你刷个BIOS试试。同病。

网友:
应该是显卡的问题吧,热下显卡试试

网友:
百分90是BIOS 但是 这个 bios是 16脚的 你有座子么

网友:
座子有,就是不知道是显卡还是BIOS拿不准。

网友:
先干bios把 基本上能搞定

网友:
刷BIOS基本能搞定!

网友:
哪位好心人提供下BIOS啊X200 7458机型的

网友:
嗯 这款就是bios问题 遇到好几个了

网友:
我现在也遇到了一台这样的 第一次报警声势3短 然后就是很经典的ibm显卡报警声了 是不是BIOS的事呢

网友:
BIOS问题,而且这座也很特别,不知道楼主刷得到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