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L400外接很花,内接灰屏,解决!

楼主(2012-11-22):
如图,外接花,内接灰屏,上下各有线,屏坏,客户说只要修好外接就行了,显卡也重做了,显存也加焊了,前后没变化,也不确定什么问题,来求助
已解决,重植两颗显存,看来以后修黑胶的显卡,得把显存一起做了,掉点的都是空点,放心的做,不试下怎么知道好坏,看来运气是好了点,如果要内屏显示必须外接正常才对,应该先修外接,这个思路不知道是不是正确

网友(点评):
干 北桥 试试

网友(点评):
实在 修不好干北桥

网友:
你换过屏没有,有可能是屏上面的问题。

网友A:
你没看懂???外接花屏,我也确定说内屏坏了,现在用的就是外接,确定显示器没问题

网友:
仔细一看,发现有颗显存爆珠了,卡在胶里面,不注意看不行,我重新植下看看,等等给最新答复

网友B:
这种灌胶的 加焊是很容易爆珠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种灌胶的 加焊是很容易爆珠的

是灌胶了,烤的很臭,我摘了一颗显存,发现显存上掉了几个点,没事吧

显存不能掉哦

网友:
掉点了  基本上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灌胶了,烤的很臭,我摘了一颗显存,发现显存上掉了几个点,没事吧

你用笔刀刮一下掉点的地方 有的是发黑不是掉点 一般BGA上不太容易掉点的 要是不确定还是换一个保险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没看懂???外接花屏,我也确定说内屏坏了,现在用的就是外接,确定显示器没问题

外接不能代表什么,你懂?是让你换块屏,是笔记本屏!外接能代表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没看懂???外接花屏,我也确定说内屏坏了,现在用的就是外接,确定显示器没问题

我说客户只要修好外接就行了,就算让你换块屏,客户也不要你能怎么办,现在关键是外接

网友A:
14.1寸LCD我报价也要380,再加上维修就上500了,我现在报价130就修外接了

网友:
看下显存裂了没有

网友:
这个配置机器,修500换屏不算高啊,客户太小气还是别修了,难得操这份心。

网友:
靠这个就是显卡的
问题啊

网友:
换个就好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14.1寸LCD我报价也要380,再加上维修就上500了,我现在报价130就修外接了

你这换屏好低呀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这换屏好低呀

广州报价如此,压力大啊

网友:
380啊,谁愿意做那,太低了,二三十的工钱还不如坐着玩

网友:
SL400做显卡不把显存用锡箔包好就容易爆珠

网友:
,,,没看懂哪,如果外接都花了,,那么本机的没事??
显存是自己给烤爆的,,我也遇到过这机器,不过这个比较好做,,三个芯片一套全都搞了,,

网友:
这个机子的显卡和显存都是带黑胶的,而且显存离显卡又很近,加焊显卡时显存很容易爆珠

网友:
这种现象我们直接就是显卡,打黑胶的不好弄是真的

网友:
SL400 的黑胶很好取的 比T61  的好取多了

网友:
花屏大部分都是显卡问题  还有显存呀

网友:
重置掉点。不一定就完了。今天遇到CQ60掉点也亮了

网友:
嗯  就是   黑胶的显卡  很容易遭     一加悍就容易遭冒锡    做黑胶的  几乎上没植株就焊好的 为零。。

网友:
既然是黑胶的那就更应该在做前保护好了

网友:
当然要看什么样的花法,楼主这样的就有必要修显存

网友:
原来是显存问题所

网友:
灌胶的就是不好弄啊。不过我遇到显存有问题的还很少。最后怀疑它

网友:
我这里屏都是报550的,你380也太低了吧,

网友:
灌黑胶的显卡做的时候就是要小心,不然的话会把显存做爆株的,

网友:
显存一般不会烤爆珠啊

网友:
   不错 学习了 以前我修道过。 最后换了好几个显卡 好的。

网友:
SL400的板子和E40的差不多,做显卡不包好的话,显存会爆锡的。

网友:
这显卡吹了后。现存容易出锡珠。所以显卡做了后还花屏就把现存做下就OK

网友:
老的什么样都不知道

网友:
你这个不需要思路,换个GPU,然后换两个显存即可。

网友:
这个显卡 不是太好做的  都是黑胶

网友:
我印象中SL400的显卡不好做的,我作废过一个至今心里都有阴影的

网友:
缺电压也会啊!

网友:
显存也是打黑胶了,应该是爆珠子了吧。

网友:
这样就修好了。

网友:
悲催的黑胶

网友:
好样的,佩服.

网友D:
看第二张图感觉屏有问题啊
ZHANGHOUHI
帖子上写清楚了,屏是有问题,因为灰屏的时候上下也各有线,那时就判断屏坏,但是按道理屏还是能显字的,现在就是不能显字
详情

网友:
这种灌胶的 加焊是很容易爆珠

网友:
130就显卡加显存重新做,干维修真的末路了。

网友:
IBM的机子不把隔热做好,爆珠就是意料之中的事。前几天接一SL400二修机,开机电流跑0.4几,拆机发现北桥,显存,显卡全爆珠,全部取下重植,OK亮机。SL400的显存特别要注意隔热,就在显卡背后。

网友:
SL400的显卡不好做,显卡老是会爆珠

网友:
楼主的内屏很显然是坏的,今天也修了SL400 N卡的,现象类似,最后重植显卡,还有一个显存就好了
包的那么好,还是爆锡了,郁闷了。。。。

网友:
重植显存,不行就看显卡的耦合电容是不是掉件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看第二张图感觉屏有问题啊
帖子上写清楚了,屏是有问题,因为灰屏的时候上下也各有线,那时就判断屏坏,但是按道理屏还是能显字的,现在就是不能显字

网友:
这种我遇到的基本上都是屏的问题

网友:
SL400黑胶的,我一般都不相信自己做的隔热很好,所以都会把显存连带重植一下,不然就会有楼主说的内接无显,外接花屏。

网友:
哥看标题,已经解决,但是看到底没发现兄弟如何修好的,修好了经验奉献出来吗?

网友:
这款机子没贴好,容易爆

网友:
直接显卡就OK了·· 估计是你做的时候爆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