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 pcg-5klp維修

楼主(2012-11-22):
sony pcg-5klp維修,版號DAGD1BMB8BO MBX-177A REV:B ,不觸發,插上適配器,EC WPC8763L 供電3.3V正常,晶振Y1,Y2都有正旋波
,再用示波器量 BIOS(SPI FLASH ROM W25X80VISG)CS#,SO,SI都無波形,SPI FLASH ROM 供電3.3V正常,重刷BIOS程序無效,更換SPI FLASH ROM,再刷程序,開機電流0.02A-0.8A再向上跳變三次,接上LCD PANEL SONY LOGO出現,機器恢復正常

网友:
能把数据刷进BIOS。一般不会想到BIOS本体有问题。值得借鉴,

网友:
不是,是可把程序讀出,但是bios ic bad,讀出的程序也bad

网友:
俺刷BIOS 不会用原机的刷。

网友:
BIOS程序提供个地址或者上传下吧

网友:
我也遇到过一定要换BIOS才可以了

网友:
程序在哪下,我急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