换完通用高压版后白屏

楼主(2012-11-22):
有一个客户送来一个hp笔记本来修,说开机后突然黑屏了。接过来一看是暗屏,能开机进系统,感觉小问题报价后就拆机。以为是灯管老化,用外接高压后灯管用电0.38正常。而且能正常使用,看来是高压的问题。换原装高压成本高利润薄。就想用通用高压吧,多赚点。。。。。。10分钟后换好了。按下开关心中暗喜,亮了。但是,是全白色的屏没有任何瑕疵。顿时冷汗直流。怎么回事,又换回原来样子,还是白色的。难道是把什么搞坏了,找个好屏换上还是一样,排除屏本身问题,排线挨个测量一下都通,排除排线问题,难道主板坏了,没拆主机啊。用外接显示器完全正常,又用内屏还是全白。从头修吧,先从led供电修起。测屏供电3.3v在测屏芯片工作电压0v,找到问题了,少了一个供电。找电路图看看电压是怎么产生的。

要想让这里为高电平,Q2控制极为低导通,Q3控制极也低截止。但测量Q2时控制极有1v左右的电压,导致Q2无法完全导通,从而Q3也不能完全截止。在看图要想让Q2Q3控制极为低,Q5必须导通。也就是说LCM_3S_VDDEN要为高电平来导通Q5。在测量Q5时控制极电压为OVLCM_3S_VDDEN直接通往显卡。

难道要换显卡。太贵了二次报价怕丢客。最后只好直接将Q5DS极相连强制导通,测量3.3V也有了。接内屏好了。进系统测试没问题ok

后来分析原因,闪电回想,原来是接通用高压时忘记拔下电源,导致控制线与19V高压供电连了一下。控制线直接进入显卡。把显卡烧坏,无法发出LCM_3S_VDDEN。所以提醒大家维修时千万千万别忘了拔下电源。另外千万千万别忘了加分啊

网友:
呵呵 。。这个有时候是会忘记拔电源。。后果还是自己给的

网友:
这样的教训我也遇到了

网友:
拔电源都是作为维修人员最基本的   哈哈 还有拆机不拔电池的 维修台上乱的 这样的人修机器容易搞坏

网友:
我们是直接在屏上接线,来得快。

网友:
总算是修复了,这样减少损失了,感觉做到这一步也不错了。

网友:
店里有个同事在一次笔记本屏时就没断电,那次是显卡直接就挂了

网友:
有次换高压条是忘拔电源线,把线不小心短路下 IO 跟着就泡汤了。

网友:
我有一次是忘拔电池了 结果IO挂了

网友:
楼主肯定是当时太激动了  所以才会犯这种错误 呵呵

网友:
好在只是这个问题,如果烧了其他地方,就惨了。

网友:
大家都有同感,所以在维修流程训应该加上,笔记本除尘,拆机,换屏,更换高压板,必须拆电池和断电。

网友:
是啊 。不能带电操作啊 。

网友:
我有一次修显示器,客户就在旁边看着,眼睛都不眨。电源板上爆了个电容,估计换上就好了。可是,看那客户也是不愿出钱的主,于是就装模做样地在板上东测测,西测测。不能老是测啊,只好又拿起烙铁,在LD7575上拖啊拖,看客户还在盯着,*脏话*,还让不让人活啊,于是转战高压部分的IC,继续拖啊拖啊,尼玛,还不走啊。。。只好意犹味尽地准备干高压场管,刀口刚碰到管子的引脚,只听“啪”的一声,一点蓝光闪过,咋回事?这时,那该死的客户还补上一句“短路了吧?”我再一看,电源线没拨,板是通电的。。。最后检查,高压部分坏了。走运啊,要是去碰电源管会怎样呢?

网友:
冷汗是要出 但是一定要记住教训啊 一样一样 都有马虎的时候 哈哈

网友:
上次我也是帮别人换通用高压条,当时也是忘了拔电源,后来烧了个EC,这就是血的深刻教训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