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看看ACER AL1916W A 黑屏

楼主(2012-11-22):
有一台ACER的液晶显示器 型号为AL1916W A,开机指示灯正常(插上VGA指示灯是绿色,拔出VGA指示灯变红,),就是屏幕不显,黑屏.应该是哪里问题了
液晶显示器

网友:
灯管问题换灯管

网友:
有可能是驱动板的问题吧

网友:
先拆吧 不拆不去测量怎么分析啊

网友:
从新刷一下程序试试了

网友:
靠近看屏幕上有没有字

网友:
我看多数数据出错了,程序重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