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 L1742SE不规律的闪屏

楼主(2012-11-22):
客户送修一台LG L1742的液晶显示器,故障是不规律的闪屏有时还会瞬间的黑,各位同行帮我看看是屏的问题还是驱动板,谢谢!下面的这5个文件是故障现象的视频:

网友:
你传图片吧,你这视频,下载下来要好多分呀,,,

网友:
哥呀。。你还是传图片吧。我觉得做维修的屏应该很多吧,替换下试试不就可以了吗?

网友:
谁有那闲心去花分下载看故障?直接用通用板点屏不就确定了?

网友:
帮忙还得要积分,你还是发到优酷再链接吧。

网友:
这个不好分析 首先您应该测量一下 电源板输出的供电是否正常 测量驱动板的电压 5v 3.3v 是否正常 屏的5v供电是否正常。

网友:
没有数据 只看现象 怎么分析 呵呵

网友:
通用驱动板上去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