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恶的CQ40-519TX 声卡问题

楼主(2012-11-22):
今天给这个HP机器装系统,vista改装XP 原先就有声音改装后就没有声音了。头疼呢。

网友:
驱动全部更新到最新。还是没声音进bios查查。

网友:
官网下载声卡驱动安装

网友:
有的改过就是没有声音
我上次做成XP的,也就没有声音
后来换成个WIN7的就好了

网友:
系统的原因,建议用WIN7吧,XP的时代快要过去了。

网友:
要把声卡补丁打上,再安装官网的驱动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