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西部数据可以用超级终端修么,就像希捷那样

楼主(2012-11-22):
希捷可以通过超级终端用指令修复,西部数据的硬盘不知道可不可以

网友:
没听过,应该是不行的

网友A:
得用西数专修 呀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得用西数专修 呀

对于不认盘的,怎么和电脑连接。

网友:
引用 网友B:
对于不认盘的,怎么和电脑连接。

得用西数专修设备  来修复

网友:
WD盘用指令,太慢,不是不般的慢,读固件都很慢的!!XLY的WD专修在不认盘的情况下读固件速度能让人跳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