屏供电

楼主(2012-11-22):
那几个信号是高压开启,那个是亮度调节,具体点,以及显卡先发那个信号。

网友:
BLADJ是亮度调节,ENPBLT是开关,DVMAIN_INV是供电,不对的地方请纠正

网友:
BLADJ是亮度调节,ENPBLT是开关,+3VA是供电

网友:
不知道对不对 不对请指点

网友:
J3的12脚是供电,4脚开启,6脚调整

网友:
正确无误

网友:
恩恩 是的

网友:
小修一下,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