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11-22):
帮客户拆硬盘的时候偷懒,没有拆显卡,结果碰坏了显卡上的一个半导体贴片,类似
三极管
或
场效应管
,上面有TR8的字样,不知哪位大侠知道这是什么,能用别的什么型号代换?谢谢了!
显卡

网友:
对电路进行分析,这个管附近有一基准431,管坏后造成显卡不亮,估计是开关管,最后终于找到类似的废板,在相同位置拆了一个换上,修复。

网友:
表扬一下,继续加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