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维修电源利器

楼主(2012-11-22):
今天刚在本论坛注册了一个帐号,没事进来逛逛,所以发个我平时维修电源用到的“设备”给大家看看。可能对新手还是有点作用,老师傅就略过了,呵呵呵!主要是图中的220V小电泡我觉得这是维修电源必备品。有时接到炸保险管的电源,在维修好后最好先接灯泡上去试试还有没有短路(灯泡长亮为短路;亮一下就灭为正常)。

补充内容 (2012-11-23 12:44):
小灯泡是220V 35W的,普通灯饰店里就能买到了。

网友(点评):
220V 35W 空载一个,带载两个或三个并,做成专用维修插座,已经使用很多了

网友A:
这个灯泡是哪里买的?什么型号,我的是大的,看你的小的也挺好的

网友B:
不错不错,这小灯泡多少W的

网友C:
你这样麻烦  我的灯泡接在你那个短接环上的  灯泡插上就用  不用焊接。

放在PFC短接环上倒是很方便,不过还要准备个短接环。
张大师这句话讲的好,明天我就做个。呵呵呵学习学习!感谢!
放在哪个地方 如果电路出现短路不会烧保险么? 这个灯泡不是代替保险的么

网友D:
就是,楼主的小灯泡是60瓦的吗?哪里有这种小灯泡呀?

网友:
就是那个灯泡是多少W的,我在学液晶能告诉我下

网友:
学习了。小弟还没研究过电源呢。

网友:
这个不错,不会炸

网友:
行的就是灯泡多少瓦的没说。修电源有用呀。

网友E:
修电源的时候 具体怎么用啊  求大师指点

网友:
对付那些山寨电源板上没有插座的,这个无用武之地,还有一些假的插功率补偿的那处本身就是底下导通的。

确实,现在很多杂牌电源没有座,都是焊的。

网友:
这个不如万用表短路直接吧~

网友:
这个东西,该用的时候自然有用!
不能用的时候就不要用嘛!
这当然不是万能的,但是该用的时候真的是很方便!

网友:
那种灯泡好像是汽车灯?

网友:
我才刚买了一个灯泡。。。。。。。。。。

网友:
对头这样要是后面有短路就明显了

网友:
说得对,我以前都是用大灯泡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灯泡是哪里买的?什么型号,我的是大的,看你的小的也挺好的

买了好长时间了,我都不知道多少W了?明天我去我原来买灯泡的那家店里去问问。

网友:
灯泡装在插板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灯泡是哪里买的?什么型号,我的是大的,看你的小的也挺好的

在一般卖灯饰店里都能买到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E:
修电源的时候 具体怎么用啊  求大师指点

遇到烧保险管的电源,就可以把灯泡二脚焊在保险管座的两端(先不上保险管哦)。接220V交流电时如果小灯泡长亮证明后面还有短路现象;如果亮一下就灭掉那就可以直接装上保险管试试了。包括维修液晶显示器电源也可以用这种方便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这样麻烦  我的灯泡接在你那个短接环上的  灯泡插上就用  不用焊接。

张大师指点是不错的,修ATX电源(也仅限于长城电源)不错,但修其它显示器电源之类的就不行了哦,还是要焊接了,所以说条件允许的话还是要准备二种了。一种我这种需要焊的,另一种是跟张大师说的一样用PFC插座线做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错不错,这小灯泡多少W的

买时间太长了,不知道多少W了,明天问好了再告诉你。

网友:
引用 网友D:
就是,楼主的小灯泡是60瓦的吗?哪里有这种小灯泡呀?

明天问好了再告诉你。

网友G:
LZ怎么接啊,我是新手啊,求教啊?

网友:
这样麻烦!!我把灯泡装在板上固定,旁边接一个插座,接上电源就可以了,不用焊来焊去!!

网友:
自己DIY的维修工具么 看起来确实不错

网友:
恩   谢谢  我也做一个

网友:
灯泡与电源线金刚合体加个开关 不用时候短接灯泡两脚

网友:
灯泡用40-100W   这样做的 焊接  插件两用

网友:
有没开关电源维修基础的书籍,期盼高手指点迷路

网友H:
想学开关电源维修,我们这市场修机修板的一堆,但就是没有修电源的。不解中。。。。。。。

网友:
引用 网友H:
想学开关电源维修,我们这市场修机修板的一堆,但就是没有修电源的。不解中。。。。。。。

修一个给100,你看有修的没

网友:
修东西都是修些死东西 多少瓦的自己不会算啊 就知道接灯泡进去 却不明白接灯泡是起什么作用的 如果知道灯泡在这里起什么作用 就不会问是多少瓦的了 我相信上过初中的都能明白这个道理

网友:
我是在交流线路串上一个座口灯座,电源通过灯泡接需要维修的电器,灯座上安啦一个鳄鱼夹,短路灯泡等于220v电压,不短路等于串灯泡,经常修理电器串灯泡要不同的功率,这样更换灯泡方便,再说灯泡按在墙上不占用桌面使用方便,鳄鱼夹要是使用开关也行,不过这样直观.

网友:
电不死你...

网友:
放进厚点的瓶子 更安全保险

网友:
楼主灯泡电压多少伏

网友:
220v 灯泡这么小

网友:
这个方法不错,以前修彩电开关电源,常用这个方法判别。

网友:
我们这不修电源,坏了直接换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这样麻烦  我的灯泡接在你那个短接环上的  灯泡插上就用  不用焊接。

一看就是常修电源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这样麻烦  我的灯泡接在你那个短接环上的  灯泡插上就用  不用焊接。

这个必须顶,茅塞顿开哇.
以前都是用1L的方法,感觉很麻烦.
谢谢班猪的好办法

网友:
这个必须顶,茅塞顿开哇.
以前都是用1L的方法,感觉很麻烦.
谢谢班猪的好办法

网友:
我用的是100W的

网友:
昨天有空,刚做了个维修插座,负载还没得弄。

网友:
引用 网友F:
遇到烧保险管的电源,就可以把灯泡二脚焊在保险管座的两端(先不上保险管哦)。接220V交流电时如果小灯泡 ...

谢谢楼主指点  懂了

网友:
我用60W灯泡

网友:
呵呵,还不太明白,谁来个清楚点的,呵呵

网友:
我是新手,转一篇文章,介绍的比较详细:
2   自制保护性开关系统
自己动手制作一个维修PC电源用的保护开关系统,如下图所示,K1为一个双刀开关,在此处为输入电源总开关,K2为一个单刀开关, 在此处以及本书中专称为保护开关,灯泡选220V,40W-60W 的普通白炽灯泡就可以了,对于大功率的PC电源,灯泡可能要选为100W的。将该开关电路装在一个绝缘盒内,灯泡外露。实际中,开关K1,K2常常处于断开状态,检修操作时,必须是先选择开关K2的状态,再选择电源总开关K1合不合上,对于维修者来说,必须养成这个习惯。

该电路主要有两种工作模式:
(一): 保护供电模式
在电源总开关K1合上后,当开关K2处于断开时,灯泡串联在输入回路中,电流只能流过灯泡,K2等于被去掉了,电路等效于下图,此时为非正常供电状态,称作限流保护状态,PC电源此时处于保护供电模式。

为什么称作保护供电模式呢,假如把图中的L2,N2两点用导线短路(相当于这个“PC电源”的内部有严重短路,线路中的电流很大),是不是这个电路等效于一个白炽灯泡的照明供电电路呢,灯泡发亮了,那么此时开关K2敢不敢合上呢,大家可想而知了,而此时灯泡在这里限制了流过PC电源的电流,保护了线路,且PC电源的故障范围不致再扩大。
特别指出,在本书中,这个模式以后称“打保护开机”,实际使用时,必须是先断开开关K2,再快速的合一下开关K1后断开,给空载的PC电源供电一次,观察灯泡,判断其正不正常,若灯泡一直亮着,说明PC电源内部有严重的短路故障,则不能正常供电;若灯泡亮了一下即刻熄灭,说明PC电源内的交流供电基本上是正常的,可以正常供电了。

网友:
图片不显示呀

网友:
再发第二张图

网友:
(二): 正常供电模式
在电源总开关K1合上后,当开关K2合上时,灯泡两端被K2短路,灯泡中无电流流过,灯泡部分没有起作用,电路等效于下图,为正常供电状态,也就是PC电源正常使用时的状态。

网友:
下面讨论一下保护供电模式的使用,有源PFC电路的机器暂时除外。
(1) 一个工作正常的PC电源,输出端都是空载情况时,在打保护开机时,灯泡亮了一下即灭,而5VSB输出电压正常,PS-ON后,各路空载时电压值显示正常。由于启机瞬间,机内高压大电容充电,线路电流大,PC电源内阻小,L2和N2两端电压几乎全加在灯泡上,故灯泡发亮了一下,而当大电容充足电后,主开关电路因空载电流很小,整个电路电流很小, 灯泡两端的电压和流过它的电流不足以让它发亮了,故灯泡亮了一下后即刻熄灭了。对于有故障的 PC电源,没有+5VSB电压输出,或者只有+5VSB电压而没有其它输出的,只要其内部没有严重短路的情况下,开机时灯泡也会发亮一下。
(2) 当这个正常的PC电源在保护状态开机,输出端加上负载后,灯泡就一闪一闪的,随着负载的加重,闪亮程度加强,是因为灯泡限制了流过PC电源的输入电流,故灯泡一闪一闪的,所以这叫保护开机状态,经过这一关后,确定电源是好的,方可把K2合上,进入正常供电模式。
(3) 当PC电源内部出现严重性短路时,电源的内阻很小且不变化,那么灯泡就一直亮着,并不闪烁,短路程度越严重,灯泡的亮度越强,这时不可把K2合上,否则会烧毁保险丝的,当把问题查出解决维修后,再试,直到出现上面正常机子的结果后,方可把K2合上,进入正常供电模式。(此种情况一般都是烧了保险丝的机器,换了保险丝后,打保护开机, 就出现了)。
找一台合格的PC电源,再找一台有严重短路的PC电源(电源的高压部分)反复做以上
实验,仔细体会,并积累经验。
对于有主动式PFC电路的PC电源(有源PFC电路),正常机器在空载时打保护开机, 不论主输出加不加载,灯泡也会一闪一闪的,这是PFC电路工作的正常现象,但PFC电路短路或其他部分有严重性短路的情况下,灯泡却会一直亮着不闪,这些都需要大家多实践,多积累经验,找一台有 有源PFC电路,工作正常的机器仔细体会一下。

网友:
小灯不错,小巧方便,但是不知道那里有卖

网友:
灯泡接保险上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LZ怎么接啊,我是新手啊,求教啊?

小灯泡的用途。

网友:
这种方法早在十年前维修人就用,有点太老套了

网友:
我直接串在插座上面.在接座旁边安个炮泡座.有时有110V的机子要维修时,只要换个和110V机功率差不多的炮泡就行了.连变压器都不用.省事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