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HA-945GC M2不跑码的维修

楼主(2012-11-22):
神舟HA-945GC M2不跑码的维修

主板型号:神舟HA-945GC-M2      现象:不跑码
这块板拿到学校有好久了,一直没修好,取经过程对我这样的小白真是一路坎坷。废话不说了,上正文。
这个主板是我一个朋友拿给我修的,之前有别人修过。不跑码应该能触发吧,接上ATX电源。开机。测卡亮了——就是不跑码。
ITNEL上电顺序:内存--------总线----CPU
第一步测内存供电没有,测内存旁边的MOSS极没有电压,D极有电压G没有电压,从G极跑线直接找一旁边的一个RT92024脚,查图后芯片有VCCEN就是没有OUT,去料板里面找了一个RT9202换上,OK内存1.8V出来了。
再测北桥跟南桥中央有个MOSS1.5V桥供电,再测总线CPU跟桥 中央有个MOSS极1.2V的总线供电。
这个CPU2相供电。电源管理芯片是ISL6262CRZCPU供电上管S极为0V,有一个下管的G极好像还悬空了,用钳子一挑果然。可以断定电源管理芯片肯定坏了,这个芯片是ISL6262CRZ
去料板里找了半天没有,先把这2组供电的下管换了。去网上买了一个芯片回来。这个芯片是48脚的QFN。太JB难焊了,好不容易搞上去了,给老师看了一下说去试试。先测上下管G极有没有对地短路,还好没有,触发。诊断卡闪一下就还是——我了个去怎么回事。再去测下管的G0V,查图找到这个ISL芯片的引脚定义,控制MOS管的引脚没有电压,供电EN都满足啊。可能哪里还有短路?去问老师让我最好把2MOS管全换了(其它主板CPU供电那去拆就好了),先把2组MOS全拆下来,再测G还是0V,完了,芯片又坏了。再买了个芯片装上。这个芯片我怕自己焊不好让老师帮我焊的,去料板上拆了二组MOS装上去,还是不跑码,此时蛋痛....................2组供电的下管G极还短路,把下管拆下来测量好的
此时我想起上次有块板,MOS管就有这种,测量好,担是板上就是不行,换一个马上好,立马去料板上再扣了二个MOS下来装上,测不短路了。此时我并没有什么希望,因为前几次也是这样,不开是不短,一开就烧。结果一开OK跑码了哈 ^_^,。这次修板发现万用表测MOS管这招不准。。。。。。。。容易让我们误判,有时候还是换了再说!!!!

网友:
顶你啊,好想整个一修的试哈手哦

网友:
是不是可能场馆还带电额 万用表测不出来哈 我猜测的

网友:
测试的时候要放电

网友:
楼主真是几经波折啊

网友:
有耐心,如果是我的话,都不想修了

网友:
MOS管软击穿,用万用表打不出来。

网友:
  CPU 供电芯片都到网上去买了  真值  修不好更无语 我 有一块另外的  买了没有修好
CPU电压一出就烧管子

网友:
MOS管的测量一要取下来,开路测,二要测之前要放电

网友A:
楼主收多少钱。。还在网上连续买芯片

网友:
楼主的焊工不错  技术也好

网友:
不计成本学维修,,加油哇

网友:
烧管子肯定哪里有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收多少钱。。还在网上连续买芯片

朋友的不收钱当学习了

网友:
思路挺清晰啊 换哪种贴片的电源管理芯片 我现在也还不太熟练

网友:
贴片的电源管理芯片比较难换
不过神舟的板子一般是电容,和rt9202,坏的最多

网友:
mos管量前要放点,但是有些软击穿的情况下也是量不出了的

网友:
QFN 买来新的  得先上锡  确实不好焊

网友:
在楼主的文章中学习了INTER的上点时序谢谢啦!请问楼主  AMD的上电时序是什么啊!

网友:
MOS 开路量 也要用镊子短接放电

网友(2015-01-14):
万用表测MOS管不可靠,又长知识了

网友:
这种情况直接三板斧,先换了再说

网友:
楼主为学习下本够狠啊……

网友:
这版好奇怪啊,笔记本的CPU

网友:
蹭点小分,路过随缘看,楼主打字也辛苦,送点在字来,带点人气

网友:
学习了  多多整点这免费的维修经验

网友:
楼主真有耐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