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50 +3V 也就是3V后继短路

楼主(2012-11-22):
联想Y450 3V 后续短路,烧机电流达到4.6A ,摸不到明显元件发烫。短路开机保护,取掉3V 管子,可以触发。。不知哪里短了?从何查起,望高人指点一下,给点思路。谢谢了!!!

网友:
去掉哪个管子不短路了?

网友:
今天我们班在基地也修Y450短路的故障,有块是PC121电容击穿。

网友:
我 现在手头上也在修Y450,故障为触发瞬间掉电,后面发现显卡供电电感对地短路0.04,拆了显卡就不短路。你那块PL11显卡电感对地阻值多少。

网友:
你的是S0电短路吧。S5待机电正常才会触发的。

网友:
很抱歉,不清楚啊。

网友:
这应该是有零件直接击穿了,找到图纸把各支路断开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