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喇叭无声,插耳机有声音维修方法

楼主(2012-11-22):
  今日看到些图,茅塞顿开,现把以前碰到过的一个问题分享给大家.
故障:插耳机能听到声音,拔耳机,喇叭无声音,在控制面板中发现没插耳机,耳机还处在插入状态.经电路分析,原来是耳机插口坏了.耳机接口的4,5角短接了,正常情况因该是常开状态,他主要是有没有插入耳机用的..现付上原图:

网友:
坐个沙发,换耳机插口解决故障,喇叭重现原音!

网友:
能告诉我你怎么检测的么?

网友:
怎么检测到的啊  说说方法

网友:
怎么搞得,检测耳机。。我遇到过坏usb的

网友:
确实好多因为插口损坏 外放没有声音的

网友A:
很抱歉,不清楚啊。

网友:
不错啊。知道学以致用啊。

网友B:
在控制面板的音效管理里,发现一直检测到耳机没拔出,而检测耳机插入的脚是PIN4.5脚,,耳机插入时把就连接三四上的弹片往下压.导至与5角相连,直接接地,拉低U20(AHCT1G125DCH)的控制脚1脚得低电平有效,导通4脚跟2脚,2脚直接接地,从而拉低4脚,让芯片得知耳机没插入.耳机没插入时,5脚开路,U20(AHCT1G125DCH)1脚得到+5VAAMP的上拉为高电平,4脚跟2脚开路,4脚为高电平.(AHCT1G125DCH是一个低电平有效的同向器.)

这思维非常清晰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很抱歉,不清楚啊。

我以回复,看9楼

网友:
这个问题修到过很多次了。

网友:
耳机插口坏了 楼主分析相当不错

网友:
声卡显示耳机 存在  楼主细心 运气也蛮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在控制面板的音效管理里,发现一直检测到耳机没拔出,而检测耳机插入的脚是PIN4.5脚,,耳机插入时把就连接三 ...

楼主方法真的不错哟

网友:
下次遇到这样情况看看··试下你的方法··之前遇到过·芯片与功放都换了结果还是一样·

网友:
这样的功能故障,费时间又不好给客户报价,不就换个接口嘛...呵呵!

网友:
楼主很细心 学习了

网友(点评):
回复内容过于简单,小心被当灌水处理!

网友:
只要解决问题就好收费啊!!!

网友:
前几天弄了一个手机耳机 插入时  耳机接头顶起弹片  原本被拉低的一个电压变成高电平   手机转换为耳机模式 拔出耳机时 弹片归位 电压被拉低   手机外放正常  -
老手机了  客户说不用耳机  直接用导线把原先的两个金属片的焊盘连接上了  OK

网友:
维修容易,分析难,有的时候随便就可以修好{}

网友:
最好是解释一下那些英文信号的作用 哈哈

网友:
4脚是耳机孔中的小弹片,当耳机插入时,弹片和5脚相连,这样就形成了耳机插入检测电路
而坏了的时候,4.5一直在一起了,电路检测到以为有其它外耳机插入,所以断开功放的输出

网友:
看似很简单的问题,但要灵活的头脑。

就像我经常拿着手机,却四处找手机一样,头脑转不过弯

就得走弯路。

网友:
我以为是喇叭坏了。。。

网友:
分析得很好,并且理论结合实际进行维修

网友:
这个故障不奇怪吧,修过不是一次两次了

网友:
我也找到了 呵呵 挺方便判断的

网友:
不错的方法,以后也可以这样分析一下是那个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在控制面板的音效管理里,发现一直检测到耳机没拔出,而检测耳机插入的脚是PIN4.5脚,,耳机插入时把就连接三 ...

和双喜老师视频里讲的一摸一样,但是我是小白,遇到其他的电路又迷糊了

网友:
       没遇到过这样的故障。但是很久前就知道有这个故障了。现在一般维修喇叭没有声音的,都先测试喇叭是否坏了,然后测试信号波形,一步一步来,修起来很快的。

网友:
这个问题应该很常见吧,这个都能…………?

网友:
引用 网友B:
在控制面板的音效管理里,发现一直检测到耳机没拔出,而检测耳机插入的脚是PIN4.5脚,,耳机插入时把就连接三 ...

楼主讲的不是很明白,“导通4脚跟2脚,2脚直接接地,从而拉低4脚,让芯片得知耳机没插入”和前面的“耳机插入时……”是连惯的吗

网友:
不错,学习了。很详细

网友:
嗯,耳机和喇叭的切换电路出问题了,耳机插孔处很容易坏的

网友:
我感觉声卡电路 网卡电路什么的  讯维还是比较少的   以后希望这类行的能多一点

网友:
引用 网友B:
在控制面板的音效管理里,发现一直检测到耳机没拔出,而检测耳机插入的脚是PIN4.5脚,,耳机插入时把就连接三 ...

那个音效管理器里 可以看出有没有耳机啊?

网友:
基础书上都与说明的 多看书就理解了

网友:
修理就像磨刀不误砍柴工。先分析找到问题的真正原因。一下就能搞定。

网友:
很详细,学习了。

网友:
方法很重要,感谢楼主,方法不对就会走很多弯路。

网友:
这个我有见到过插口坏了的,学习了

网友:
遇到问题要静下心分息了!

网友:
以前碰到这样的问题 好像插口要原装的才可以用是吗 其他本本拆下来的不可以用 碰到过

网友:
遇到几个都是换喇叭好了

网友:
还没修倒过这类鼓掌

网友:
也遇到 过,用力插下耳机就好了

网友:
请问楼主的这个画面是耳机的测试软件还是什么?

网友:
手机耳机检测一般都是默认相通的,插入耳机后断开

网友:
在维修当中,我也经常遇到一些插口坏导致的外接无声音

网友:
昨天,我也遇到一个一样的问题,是用脚踢坏的,换一个就好了!!!

网友:
这个冒失DELL的机器 此问题比较多

网友(2014-11-17):
看不懂你的意思?>.

网友:
很多情况都是插口坏了

网友:
如果插耳机有声就换音频口

网友:
此贴想不到这么久了,还有人回,是不是经典?

网友:
这情况通常先软后硬的

网友:
楼主分析能力不错,感谢分享了

网友:
这个贴子就上精华了,我维修MP3常见的事,耳机座子坏,换一个就好,

网友:
维修思路时刻要保持清晰啊,
通脑也得灵活,不容易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