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成网卡有本地连接但上不了网,换USB网卡就可以!

楼主(2012-11-22):
公司的机器,以前可以的,网线没问题插旁边机器可以用。
插故障机上,PING不同但是有本地连接,换USB网卡可以
确认没有MAC绑定!

我就是想知道集成网卡坏在那了,怎么修复???

谢谢大神指点迷津

网友:
板子网卡的MAC地址丢失了吧,要重刷MAC地址

网友A:
其实吧、买一张百兆网卡也就十多块,比修的成本不会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其实吧、买一张百兆网卡也就十多块,比修的成本不会高

嗯嗯,不过PCI插槽不够了,就换了块USB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原来这样,我找找有没有刷MAC的教程,谢谢了!

华擎,华硕板都会这样。我们的海韵之恋老大有这个帖子,你找找

网友:
还是换成USB的方便
网卡换不好,机器都开不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