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DELL D510主板不触发,维修思路

楼主(2012-11-22):
自己的DELL D510裸板,广达生产的,前几天都是好的,就今天拿来试试开机,结果不触发,呵呵,不触发好办了,直接接好恒流源,电压调到19V,电流调最大,发现插上后待机电流有跳动,然后又回到0A,根据主板待机掉电的维修思路,要不就是待机工作时候有短路,直接保护了!按照广达的上电时序,先查了保护隔离电路的公共点端,发现电压为19V,正常,那就排除了保护隔离电路,接下来就该测试待机电压是谁产生的,看了电路图,待机电压是通过MAX1999芯片产生的线性3V和5V待机,这下知道了待机电压产生的主要芯片,同时也知道了待机掉电,待机掉电说明是有了待机电压出来后才掉的电,所以掉电瞬间测电压,测试了下芯片的工作条件,全部满足,然后测试了下待机所到达的地方(电容,电阻)没有发现有短路的,后来想到一招,直接把LDO5(18脚)和LDO3(25脚)翘起,测试翘起脚的电压,电压正常,后来又看了看电路图,发现LDO5出来后直接转变为+5VALW(5V待机电压)和VCC电压,待机电压去的地方都测试了,没有短路,想想,难道是芯片内部VCC(芯片辅助电压)短路,想了想,直接去找块好的MAX1999(max8734A)芯片,经过一个下午的寻找,终于在一块料板上找到,直接换上去,测试了下各个引脚的对地阻值,正常,接上电源,待机正常,试着按开机键,电流上去了,慢慢的,电流直接打到底了,这下知道有严重短路了,用手摸了摸,发现PQ21有明显的发烫,接下来就是直接更换MOS管了,测试了下系统5V的电感,结果20欧。知道了后继也有电路,试试吧,烧鸡法,结果烧出一个芯片发热,去掉,测试电感阻值还是20欧,依次测试了下所有电感,发现还有其它的短路。1.8_SUS(内存电压)也短路,用烧鸡法吧,结果没有结果,刚好放学,明天再继续烧鸡!!!

第二天,用烧鸡法烧了一个上午,电流限制到了2A,电压调到1.8V,因为主板1.8V对地短路为0欧,直接烧,终于,烧出北桥发烫,仔细想了下,北桥发烫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就是北桥缺少一组电压,导致北桥部分模块不工作,第二个原因就是北桥内部短路导致电流过大,发烫!!!

下图测试了下PL5电感对地0欧   左边芯片为产生1_8VSUS电压的DC芯片

北桥发烫,那就测试北桥管理的接口设备是否有短路,内存,VGA,发现没有短路,这下无解了,后来看看电路图,1.8_SUS不仅给内存供电而且还给北桥供电,那就测试1.8VSUS进北桥经过什么把,直接断开试试,
发现1.8VSUS直接进的北桥,找了下供电线,没有找到。这下又无解了,又查了下电路图,发现1.8VSUS去的地方不多,内存和北桥两个地方,还有就是直接1.8VSUS经过一个N MOS管转为1.8VRUN电压,测试了下MOS管,好的,那现在可以确认北桥内部短路了,第三天刚好学到BGA的操作,试着取下北桥,再次测试,不短了,对地386欧,正常,这下高兴了,直接买个北桥回来就可以修好了。北桥回来就马上做了BGA,然后接上可调,电流上去了,开始跳变,找到CRT显示器,外接,显示,哈哈,就这么简单,大短路!!!!!

网友:
还是高手厉害

网友:
我晕,不能胡来啊。

网友:
要是我的话就直接取下北桥了  哈哈  。

网友:
如果不是北桥问题,那就严重了!!!!呵呵!!!!还算我有点耐心,一个一个测试!!!!!

网友:
有耐心,北桥短路

网友:
修这种故障就是需要耐心

网友(2014-05-25):
楼主好细心,有的烧不出来,怎么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