懂DLP投影机的进来说明下。

楼主(2012-11-22):
请问DLP投影里面的 DMD芯片型号的说明。。和替换规则
1076-6339B和1076-6038b哪一个好。!
特此请教谢谢。
dlp

网友:
只知道这两片DMD分辨率是一样的。。。

网友(2012-12-26):
芯片更换,好像挺麻烦的。

网友:
芯片更换
好像不能直接换代的,不能正常工作吧!

网友:
虽然也是修投影的,可这个俺真不知道

网友:
其实换芯片是最简单的了,就像换cpu一样,他是安装在一个底座上,固定的方式类似于笔记本的cpu的固定方式!只要把覆盖在上面的散热块去掉就可以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