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1800老本本开机问题求助

楼主(2012-11-22):
东芝1800老本本开机问题求助:      此机主要是触发问题,  冷触发要按好多次开机按才能开机,热触发一般情况都顺利,  排除了开机板的问题,  机子只要开机了,其它一点问题都没.  主板开机板附近的电感也没虚焊的   每次冷触发不能开机的情况下, 待机电源正常0.03左右  ,且开机键上有4.75的电压 ,请问这个机子的电源管理芯片是哪个呀?  是不是这个芯片不稳定.老化了.

求师付指教.

网友:
有大师在线吗.帮忙指点一二

网友:
开关板去掉,用镊子短接开机,也不行,非得短接好多次,才偶尔行,主板 开关板座上开机信号脚有4.7V左右的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