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30 无显

楼主(2012-11-22):
接一g430intel 独显笔记本,开机无显。裸板接屏cpu内存电流到0.94在到0.89左右不动,cpu内存测试正常,主板各大电感均有电压,cpu带灯测试cpu座内存槽亮灯正常,怀疑bios问题刷了三遍故障依旧,cpu假负载测试,cpu供电电压1.54,复位1.06,pg 1.03,时钟0.4左右,南北桥温度正常,显卡烫手,换了个屏试还是无显,外接也无显,没有思路了,哪位大侠遇到过这种情况,我应该先做显卡,还是先做北桥?假负载测量vcc是1.54,实际测cpu供电电感0.94v

网友:
很抱歉,我也不清楚。

网友:
CPU电压1.54太高了~ 往这查!

网友A:
你先测下LPC波形看跑到哪了啊 是不跑还是到内存 到显卡 一上来就说先干显卡还是北桥

网友:
你的修好了吗 我也有一台和你的故障一样的 现在正在查 修好说一声

网友:
我觉得还是干显卡,加焊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先测下LPC波形看跑到哪了啊 是不跑还是到内存 到显卡 一上来就说先干显卡还是北桥

怎么测?有示波器,不会用

网友:
我的修好了 是C82腐蚀了换掉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