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才知道变压器油不是用在漆包线上的...

楼主(2012-11-22):
原来变压器油是用于散热的,漆包线要用的是绝缘漆,貌似小学时名称不是这样(很像是桐油)?

网友:
变压器油也用在高压电容里面,还有给隔膜泵的齿轮做润滑油用

网友:
绝缘漆有点象桐油的意思

网友:
原来时这么个意思

网友:
变压器油是用来浸没线圈(漆包线)的,降低线圈的温度的,然后通过变压器的散热片散热。我们这儿有变压器生产公司,去车间实地看过的。现在也有干式变压器生产,不用油的。

网友:
变压器油 绝缘性能很高

网友:
知道了又如何?哈哈,开个玩笑

网友:
漆包线不高温绝缘是很好的

网友:
老变压器那排“肋骨”中间是空的。
油在中间加热上升经过管子流回底部。
就像烧开水时对流一样。

网友:
我有一瓶变压器油,给风扇加油用,好用的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