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开关电源大多采用半波整流方式的解释

楼主(2012-11-22):
关于开关电源变压器次级大多采用“半波”整流方式的解释。一种是开关电源利用单激方式工作,即开关管导通时变压器储能,截止时变压器才释能,所以变压器次级实际上输出的是脉冲电而非正、负半周都有。所以采用半波足够了!二种是对于开关管采用桥式、半桥式、和推挽方式的开关电源,其变压器次级输出的是正、负半周都有波形的交流电,一般采用全波整流的方式而不采用桥式整流。原因是全波采用的二极管数量少,开关变压器线圈少也极易做到中心抽头。另外发现采用全波整流跟半波整流对输出电压影响甚微的现象。例:近日改一个开关管采用半桥驱动方式的开关电源,变压器采用的是次级抽头的那种并是全波整流方式,输出电压额定24伏的。我将变压器的次级线圈改为两组的,即将中心抽头分开(实际次级线圈只是两组各4匝的头尾相连的绕组),以实现分别输出+12伏、+24伏的输出形式,考虑到在不增加整流二极管情况下只有采用半波整流方式了,按常规思维改成半波整流时输出电压会减半,所以将变压器次级的其中一个绕组由原来的4匝增加到了8匝(注意这一步纯属多余之举!),并且将该绕组经半波整流后输出做为稳压电路的检测电压,另一绕组匝数不变。通电后输出直流电压高达49伏,另一绕组输出也高达30多伏,有点晕!加负载亦无下降,确认输出不是虚电。检查稳压电路正常,通电时短接光耦输出端输出电压无变化(正常时应下降),当短接光耦输入端时输出电压上升,表明光耦已是“全导通”状态了,开关电源已处于最低输出极限了。冷净思考应与增加的次级绕组匝数有关,根据输出电压比例将变压器的次极恢复为原来的4匝,另一绕组减为2匝再通电输出为稳定的24伏和12伏了!为什么开关电源采用全波跟半波整流时对输出电压影响不大呢?我想可能是开关电源的工作频率较高的原因,不能再用常规的市电(50Hz)整流方法来计算了,再就是由于开关电源极宽范围的稳压性能所决定的,从中也可看出,开关电源变压器初、次极的匝数比已不再是考虑的重点了(一定范围内),起码跟原来的电源变压器比没那么的重要了,因为稳压电路可将这些偏差给校正过来

网友:
50HZ的市电就算是半波整流以后,在有电容滤波的情况下峰值电压和全波整流是一样的。
平均电压才是1.414*220*0.45

网友(点评):
你说的这是虚电,接上负载电压就下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