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Q40 AMD独显重启后再进系统就掉电

楼主(2012-11-22):
接修一台CQ40 AMD独显,开始是北桥1V短路,更换北桥后,可以开机,也可以进系统,但是重启后再进系统就掉电,连续试都掉电,冷却1小时后也可以开机进系统,重启就不行,不知是何原因,请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
AMD的U爱坏可以换下  也可以刷下BIOS  别的没有什么可以帮助的了  因为不是亲自检测的不好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