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800GTS (G92-400-A2 128SP)进系统死机问题

楼主(2012-11-23):
8800GTS  G92核心 128的SP,512M DDR3,测显存供电1.9.核心供电在DOS下是1.15.进了有驱动程序的WIN7马上掉为1V,这个问题会不会是BIOS里有2D和3D的电压控制的原因?

另外这个卡在NVFLASH下 能识别核心和BIOS但是想保存BIOS不行,提示 GPU mismatch,是不是BIOS程序已经有问题了?另外这个BIOS芯片是用 1024K的。
难道是核心问题?我想没那么多核心问题的卡吧,点亮 不花屏, MATS无错,进系统后死机的时候会花,但是我判定可能不是显存引起的,虚焊目前还不确定 先看看是不是BIOS问题了,再放进烤箱2天拿出来BGA试试。

网友:
可以刷个BIOS来试试嘛,一般都是不能写的多,你这个不能保存的还是第一次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