斜吹焊拆下IC的技巧

楼主(2012-11-23):
安全,轻松,少受废气干扰的拆下IC的操作,再也不怕以往的尴尬:烫手引去的过失,废气的兹扰,怕把件吹死,把板吹起泡,看得准,拿捏得好,再小的件也难吹跑...

网友:
大家看清楚了没有,那个板是手机主板,很小,IC也很小,你叫他试一下电脑主板的南北桥看,不适用。

网友:
看来8205的风枪还不错,320度温度斜吹感觉都很轻松地吹下

网友(点评):
若是高温锡的首次吹拆,尤其是在较冷的天气底下时,温度要稍稍拉高点,这要因地制宜哦!!

网友:
看来8205的风枪还不错,320度温度斜吹感觉都很轻松地吹下
  绝对假的

网友(点评):
呵呵!试一下用"斜吹焊"在百度或谷歌上找一找,你会有答案的.

网友:
我吹这个要上400上!看来还是低温吹好

网友(点评):
运行高低温去进行吹焊,要看操作者的临场反应与熟练度,熟练者多用高温去操作,监视被吹焊件的瞬间变化,见熔即动...这样才能很好地保护被吹焊件与板不受"毁灭性"伤害...

网友:
那种手机是怎么吹有胶的那种

网友(点评):
合适温度先铲边胶,再加温去加热,拿起IC,再铲残胶...

网友:
给维大的回复:
     您好!我是斜吹焊那帖子的原创作者,在下这微小的叼虫小技令您见笑了!!见谅!!
为什么不选用电脑主板作题材,而选用手机主板呢?这点请多想一下:贵论坛是主推BGA操作设备的,若我用电脑主板作题材,恐妨引起不便!!之前已试过类似问题了!!故仅推方法而避免'冲突'的误会!!望理解!!若有需要,我可拍另一辑用电脑主板来操作的视频,没问题!!南北桥的拆焊,多年前就做过了,手工植锡装回也不是难事....这些仅是维修人员在操作上的应知应会,算不上什么高难度,在下认为:快速准确地找到故障点,才是维修的关键所在,查障的技巧及操作更显关键了!!再有就是:电子产品的进步,令维修人员追赶跟进相当汗颜,维修中,掌握主动,以后的维修之路就好走了!!线路板的不断加层,元器件的逐渐缩小,主板体积慢慢微细化,操作难度是几何级数的拉高,若不未雨绸缪,临阵磨枪,恐难适应市场变化...欢迎多交流!!谢谢!!

网友:
对于小IC这种方法还差不多,对于台机笔记本显卡桥肯定吹不动。

网友:
我希望樓主可以斜吹方式 吹一下PS3 GPU 給我看看, 我想學習  謝謝

网友(点评):
今年的计划未有重开店的内容,明年很可能重开实体店,到时很欢迎各位光临指导!!多多交流!!谢谢!!

网友:
笔记本 台式机,那是没法吹下来的,手机CPU 芯片不要那么麻烦!

网友:
复8楼,9楼,10楼的朋友;热风枪吹出来的热风是成堆形状散开的,风枪嘴与焊件的距离越远,受热面积就越大......下面的不用说了吧..

网友:
谢谢楼主 又多了一个吹手机CPU的技巧了  手机6253的CPU挺难搞的

网友(点评):
掌握好温度的控制,选好一点的材料,不难的.

网友A:
还没吹过手机的呢

网友:
有用··可以 试试

网友(2012-12-23):
引用 网友A:
还没吹过手机的呢

若有机会就不妨试一下,零件越小的操作越不好拿捏,相应难度也会加大,台式机,手提,笔记薄,平板乃至掌上电脑,智能手机,体积在压缩,相应元件也在变小了..BGA的脚也走到0.4MM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