仁宝B+产生电路 求助

楼主(2012-11-23):
如图 如果短接PQ1的1  3脚  会有什么影响
测量的时候不小心把PQ1烧了  找了个PNP的MOS管代换  感觉不太放心

这个机器已经找到病了  南桥短路  也就是说 排除B+后级短路之类  就单单上面问题

网友:
最好不要短接,除非实在没有办法。这个管子应该很多的。

网友:
仁宝的点火回路,你没有了解吗?B+不出的原因先看看B+是否短路吧!

网友:
这个短接测试下应该没什么的

网友:
如果PQ1G极电压是相对低电平、也找不到这样的MOS管。。是可以接在一起的。

网友:
可以的但还是找个代换安全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