翔升P35T 开机不跑马 重复启动

楼主(2012-11-23):
RT~~~~~改板子客户说用的好好的 就这样了!按开关键 开机 自带的诊断卡不跑吗  4秒掉电再不停的重启!引起的原因很多 用示波器优先打了 桥供电 波形很漂亮  瞬间测了下 CPU供电  波形也很漂亮  刷过biosS  问题依旧   有没有干过得兄弟 给个维修方向!

网友:
开机4秒不是相当于短接开机针吗?应该是IO有问题吧!新手说错了不要介意!迅维学员应该很容易就解决这种问题吧!

网友:
顶贴 无罪!兄弟们  有没有开的方向啊!

网友:
换个CPU试试,

网友:
要么是桥缺一组电压 要么大芯片寻坏或虚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