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8I848ML客户反插内存导致不开机之维修内存供电一例

楼主(2012-11-23):
主板型号:GA-8I848ML(不带集显)
故障:因客户反插内存导致不通电
昨天下午快下班时遇一客户抱着电脑刚进门就急急忙忙的说:我的电脑坏了,是自己反插内存搞坏的,现在不开机了,大哥能不能帮忙修一下,赶紧先收拾好桌面,接过电脑开机检查,开机一看,又是一个845的经典板,没办法客户让修,就马上把板取出来先看外观无异常,打对地无短路,接上电源3VSB灯亮表明正常,VBAT电池也有33V正常,32.768两脚压差也正常.就点开关,不触发(心想反插内存,可能烧了好大一片啊)。客户又在边上吹说赶紧弄,刚想查IO触发脚位,就加紧速度,不查了,直接先放电,果然放电好了,能触发上电,无内存供电,(供电方式采用运放+MOS管和431精密稳压)测内存供电MOS管无输出电压。断电,测MOS管,DS已经短路了,马上废板拆一个装上去,开机还是没有电压输出,又继续反查后级---MOS管输入端,一查才知道为0.2V,连接的是一个二极管(确定是锗管)一端有VCC3.3V正常,(排除了运放芯片及后级电路的问题。)但是连接MOS管输入端只有0.2V,心想不正常啊,主板大多是硅管导通压降是0.7,锗管是0.3V, 这个不对啊,就在废主板找了一个内存供电边上的二极管装上去,通电已经跑码到26,插上显卡跑码完毕,屏幕也显示了,再简单测了下内存供电2.3V认为正常了就被忽略了,再断电试机3次都正常。(听客户边上一边吹要赶紧等着晚上要用,心里就急得慌了加快速度想几分钟给他搞定)。
几分钟后马上装机接好线开机进不了系统,自检后就显示一条扛一闪一闪的,以为引导有问题,挂其他主机更新MBR后,装上机自检后进系统中十几秒后,就黑屏了,以为系统有问题,就重装了系统,装了两个还是一样,比较晚了就下班回家了。(晚上回忆了一下修了内存供电2.3V供电不够啊,正常应该是2.5V._正好家里有块845的板上有料件,就拆了一个一模一样的二极管,上面标示----PJ32.第二天上班了去店里面拆开主板,开机测供电,一端3.3V正常,另一端只有2.27V不对,正常应该是2.5V.
马上就把自己在家拆下的二极管换上去……测给场管输入的一端已经是2.99V.正常了.再接上硬盘,已经顺利进系统了.
由于时间忙,没注意这些细节,修好点亮了,忽略了内存供电偏低造成的进系统黑屏死机,害得师傅晚上装系统都装了两三个小时,真是不该犯的错啊. 这次汲取教训了,下次一定得细心了。。。  (被客户催时间,忘记了小细节。虽然问题比较简单但是粗心会导致出错。以后得多注意了)。。。
   现在慢慢练习台机,植珠干桥很多地方还不足,再慢慢跟师傅学修本本。。在此感谢基地,也感谢师傅的思路和精心指点。。
  写得不好的忘各位同行指点、批评!
晚上再利用几分钟画了个简图:
431是一个内含2.5V基准源的精密稳压器, R大于2.5V时,CA导通,小于2.5V时,CA截止。  VCC3.3V经过二极管导通,锗管导通压降03V,得到3VMOSD极供电,G极驱动受控于431C极提供。(431第三脚基准脚必须小于25,如果大于25VCA就导通了为0V)产生25V内存主供电。  25V主供电送到运放第一脚,运放再得到VCC3供电后开启芯片,输出VTT_DDR负载供电
内存供电检修就是:芯片的供电、开启脚都正常,再得到基准电压才能得到输出。(反馈电路上的电阻损坏也会导致无电压输出)

补充内容 (2012-11-24 10:06):
个人认为容易进入误区的就是:431内部是有个2。5V基准电压,R 大于2。5V,CA导通但是其R通常接两电阻分压了可以是最高是2。.49V或2.46V反正我不超过你的基准值都是正常的,串联的两个电阻分压电路可以调节到所需电压

网友(点评):
我上也修过内存插反烧的 也是这种问题 哪个二极管要内阻很小的才行

网友:
不错,思路很清晰

网友(点评):
回复内容过于简单,小心被当灌水处理!

网友A:
前面那个二极管的压降是不是比较大,造成内存供电偏低?

网友(点评):
是呀,硅管是0。7V,锗管是0。3V。

网友(点评):
我上也修过内存插反烧的 也是这种问题 哪个二极管要内阻很小的才行。

网友:
楼主好厉害啊,有个地方看不懂

网友:
楼主是哪里人啊?你跟师傅多久了

网友B:
内存反着能插进去吗?不解

网友C:
431第三脚基准脚必须小于2.5 ???除非431是坏的,否则R脚必然在等于基准电压处稳定。Vo= (1+R1/R2)Vref

网友:
看了CHEN YOU回答的问题,由于自己没表达清楚,也想加深一下印象重新把工作条件及原理说明一下:431是一个内含2。5V精密基准源的稳压器,工作条件:当R大于2。5V时,CA导通;当R小于2。5V时,CA截止;其内部是一个可控制精密电压比较运算放大器,输出电压用两个电阻可以调节到2。5V或以上,最大是36V的电压,在它能承受范围之内的任意值,输入电压通过431内部比较运放与基准电压时,运放输出高电平电压,使内部三极管加强导通。(作用:1、稳压即供电。  2、调节,控制)
以前的板大部是用在电路中连接三极管或场管控制极控制产生所需要的电压,即431的C极电压,等于场管输出的电压一致,早上特意在家里查了一个下845的几块老主板,内存供电都是2。49V左右,就是说413稳压器如果R大于了2。5V,CA导通了,就没有电压了 ,但是它可以稳定保持在2。4V左右,
(举例,如内存供电输出的是2。49V,那么431的C极阴极电压就是2。49V,)
公式就是,VO=VREF×(1+R1/R2).
  个人认为容易进入误区的就是:431内部是有个2。5V基准电压,R 大于2。5V,CA导通,但是其R通常接两电阻分压了,可以是最高是2。49V或2。46V反正我不超过你的基准值都是正常的,串联的两个电阻分压电路可以调节到所需要的电压。

网友D:
431一般坏的很少,分析的很清楚。

网友:
楼主思路清晰,在下学习了

网友:
遇到DDR内存反插的板5片以上了,都是845系列,好在每次只是烧内存金手指,同时烧坏槽内的磷铜片,槽的塑料也烧焦了,其他没事。

网友:
说实话 845的干的少 但是内存反了烧机的还是多 又见识了

网友(2016-01-24):
引用 网友C:
431第三脚基准脚必须小于2.5 ???除非431是坏的,否则R脚必然在等于基准电压处稳定。Vo= (1+R1/R2)Vref

基准脚工作电压应该等于2.5V左右,这里431工作性质等同于2.5V普通稳压二极管。

网友:
引用 网友D:
431一般坏的很少,分析的很清楚。

不是431损坏,而是MOS管D相连二极管内阻变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前面那个二极管的压降是不是比较大,造成内存供电偏低?

二极管本身压降变大的同时,本身正向导通阻值也会变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内存反着能插进去吗?不解

这个我也没有试过,这里431本身R端相连的分压电阻就是起到2.5V内存主供电输出大小检测作用,当431第三脚基准脚大于2.5V时候,内存供电MOS管本身就会处于低电平截止状态不会产生2.5V内存主供电,即内部431内部的2.5V稳压二极管本身CA之间测试阻值就会短路导通。

网友E:
内存插不好会短路,有好几次换内存没插好,开机就冒烟

网友:
这么老的主板还有人修、、这样修好收多少钱啊?

网友F:
LZ是怎么分辨锗管和硅管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LZ是怎么分辨锗管和硅管的?

兩者正向導通正負級之間壓降值不同而已

网友G:
楼主对431了若指掌啊加分了我还要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G:
楼主对431了若指掌啊加分了我还要学习

431其实就是可调的精密稳压器,自己去复习下电路基础知识。

网友:
引用 网友E:
内存插不好会短路,有好几次换内存没插好,开机就冒烟

是的,内存供电MOS管DS级短路有时候也会引起烧内存。

网友:
这里二极管设计作用实际就是为了完成3.3伏双路供电切换到内存供电MOS管D级工作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