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E173FPB开机之后电源指示灯一直亮着

楼主(2012-11-23):
DELL E173FPB开机之后电源指示灯一直亮着 接电脑显示的时候没有图像。
ps:灯管是好的,测了。
请大侠帮忙分析下。

补充内容 (2012-12-16 14:55):
放了几天没用,今天有出毛病了。
在xp系统开机的时候,可以显示开机几个阶段的画面,如选择操作系统,xp滚动条,进入桌面前的那个鼠标,还有完整的桌面,但是图像总是一闪而过,停留的时间很短。关闭电源按钮,重新

补充内容 (2012-12-16 14:56):
重新开机,还可以看到桌面,还是一闪而过。

网友:
高压条供电保险断了吧?这问题经常遇到    或者高压条坏......

网友:
驱动有没有输出信号啊。检查高压条。

网友:
驱动板可能也有的。一一检查了吧。

网友:
今天刚刚修好一台是驱动板上的gmzan3sl芯片坏了,找同型号的芯片更换即可。

网友:
有暗图像不?背光亮么?

网友(点评):
没暗图,有背光。

网友:
看看是不是暗屏

网友:
我也说不好到底是怎么回事,把板子上的高压包重新焊了下,重新安装了2、3次,就好了。迷惑中

网友:
改个高压板试试  开机仔细看看有没有无信号

网友:
看控制板受不受控制。如果受控制那就高压板的问题。不受控制那就是驱动板的事了。

网友:
屏暗,高压板或灯管,显示都没有驱动板或屏坏

网友:
放了几天没用,今天有出毛病了。
在xp系统开机的时候,可以显示开机几个阶段的画面,如选择操作系统,xp滚动条,进入桌面前的那个鼠标,还有完整的桌面,但是图像总是一闪而过,停留的时间很短。关闭电源按钮,重新开机,还可以看到桌面,还是一闪而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