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进PE自动关机,进dos和xp不关机的问题

楼主(2012-11-23):
一台
笔记本
,系统挂了,进不去xp,用PE进去准备做ghost,结果不定时自动关机,一分钟到二分钟就断电,但进dos就不会关机,换个装好系统的硬盘进去也正常,这个pe在别的电脑上是好的,不知道是不是这个笔记本有暗毛病?
笔记本

网友:
你把他的硬盘挂到别的电脑上做下系统然后放到这个电脑上解压,看出现问题不出现

网友:
应该是南桥的毛病

网友:
内存。cup 顺序来吧

网友:
换过Pe试过没,我都是备2-3个U盘装Winpe的

网友:
cpu滤波,续电,电容不良可能就会有这种情况的

网友:
我在自已的本本上做过试验,绝对是PE 的问题, 不是本本的原因,信不信由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