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盘进入待机模式为何?

楼主(2012-11-23):
单位电脑,已经确认在BIOS和操作系统里将硬盘的能源管理禁用,但还是一段时间不用电脑,硬盘就进入待机模式(硬盘停转),晃动鼠标,看屏幕还在操作系统里,只有点击几下鼠标,然后听见硬盘转动的声音,才会有反应。目前,不用电脑的时候,是开一个自动刷新的网站,来使硬盘不停读写,避免进入待机。求解?

网友:
硬盘本身设计的原因

网友:
不是硬盘设计的问题,自从IBM玻璃硬盘大面积损坏,微软在随后推出的XP系统就已经对硬盘的电源管理方案里就变成了 从不

,这台电脑也大概这半月才开始出现这个问题。开始以为有人更改了BIOS或系统的设定,都检查无问题。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了。。没人遇到相似情况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