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710G的主板无法开机

楼主(2012-11-23):
具体原因不明,也放置了很长一段时间!最近找出电源试机却出问题,按下开机键风扇转动一会儿就停了(短暂),电源指示灯亮一会儿,然后重复开机风扇转动一次(短暂),电源指示灯亮一会儿就关机了!这个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有朋友知道吗?谢谢!

网友A:
你改个常转试试,改个5伏。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改个常转试试,改个5伏。试试

兄弟 人家是机器开不了,你教人家把风扇改成长转。这是哪对哪啊?

网友:
测下常用测试点看是不是后极短路的原因。

网友:
先量有没有短路

网友:
这个要检查,可能有什么供电没有出来。

网友:
范围太广了吧,,这样说不准是哪里的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