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M2N68 PLUS主板不能进BIOS 不能进系统

楼主(2012-11-23):
如题   ASUS    M2N68   PLUS主板不能进BIOS    不能进系统   显示Please   enter   setup   to  recover  bios  setting
                                                                                       usb   device  over   current  status  detected   !
                                                                                       system  will  shut  down   Afeer     15    seconds!!
大约15秒后关机   是不是BIOS出错   ?  及USB设备出错  ?   15秒后自动关机  ?
该如何修?望高手指教!

网友:
论坛有这样类似华硕15秒关机的帖子,希望对你有帮助

网友:
查南桥旁边,或者USB借口附近
有个882的排阻
看有没有问题

网友:
在本站看到有可能是R620出故障了,但是板子上没标记    找不到这个零件      包括楼上讲的882排阻

网友:
USB针脚5V正常

网友:
高手帮忙      故障在哪个位置?

网友:
嗯 不太好修

网友:
谁有此板的电路图?

网友:
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搞了半天咩好 、等待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