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12-11-23):
修一块致铭主板*****blg31c-lm,测给内存和桥供电的MOS管供电极D极打值都是0.001,把周围的所有电容都拆了还是短,内存的供电应该是从电源处过来的,测ATX上的3.3V也是短路,没有
不知道差哪了,谁能指点一下
主板
求助

网友:
没有人回答吗

网友:
不是电源直接给的。到了主板还有芯片转。你得先修短路撒

网友:
ATX的3.3V也短路,内存的MOS管的D极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