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HP540 准通病

楼主(2012-11-23):
这两天接到两台神舟HP540 现象都 一样,  待机正常 0.002.   触发后电流到0.28左右马上掉回待机 。明显是有电压没有到位,触发前后待机3.3V,5V无娈化,先不量了  加热主板看看是不是有虚焊的  (我觉得这样快点), 当加热到SB时 可开机  可进系统。正常了  ,测试好多次OK ,就把SB重植了下 ,交客户用了几天又回来了还是一样,再次加热又正常 干脆换掉SB ,这次不敢先给客户了,测了几天和之前一样,只要一加热就OK。我很不解,把风枪口径打到最小在SB周围一个一个的进行侦查,没有结果,只有对SB加热才能触发。没办法了 就来求助来了。(SB已换了两个了)
求高手指教一二!

网友:
怎么没人回帖呀

网友:
晕 既然知道是电压没出来全那还不好修啊 直接看电压呗

网友:
这样我还是觉得在掉电的时候  查下电压那个缺了       你加热整个主板都会热的

网友:
并且我加热其它地方时它就还是会掉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