迪兰恒进 HD4860星钻开机进系统黑屏。只能以VGA模式运行

楼主(2012-11-23):
迪兰恒进 HD4860星钻只能在高档主板上显示。运行不正常开机进系统黑屏。有开机声。以VGA模式能进去。装不了驱动。装好驱动进系统就黑屏。普通主板有的不显。有的主板所有风扇都转的很慢点不亮!会不会是BIOS故障。要重刷
高档主板开机自检也慢。手摸有一电感温度有点高。请各位DX指点下思路!谢谢

网友:
论坛是没有高人的 你问题的基本上找不到答案。。。。这个论坛没有人能修HD4850以上的,全是修7300GT的

网友:
现在不修7300啦,改修8600啦,如果几个接口都是这样的话应该核心有问题了。

网友:
以为是虚焊引起的!已经BGA加焊了无效。

网友:
有没有那位DX指点一下啊!

网友:
这种情况先刷一下BIOS。然后测试。如果还是出现一装驱动就死机或者黑屏。剩下的就是GPU不行了。

网友:
显卡驱动不要打,进去看看。

网友:
要多高档的主板才可以显示?高档跟低档之间的区别是什么,是PCIE 1.0 、2.0、 3.0 吗?

你用$server (rv790)测试过了吗,确定是没有显存报错吗?

只是用BGA加焊而已吗?加焊成功与否你确定吗?

网友:
今天客户送修一台技嘉P61平台主机。装的是WIN7 32位系统。于是把显卡装上试了下居然一切都正常。开机正常;安装驱动正常;运行正常。于是先用鲁大师测了下。正常!再用显存测试软件测了下。这个好象有异常。再用06版3DMARK测了下。得分11653!还请各位高人帮我分析一下。是不是原来电源功率不够!

网友:
我感觉供电 不足 想办法弥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