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惑,D盘的EBR怎么位置不对?

楼主(2012-11-23):
今天照常没事,就那了个老盘来学习winhex,不知道咋的,计算D盘EBR的时候没有找到,用55AA搜索才找到,这是咋回事计算错误吗?上图

网友:
什么类型的分区结构

网友A:
你可知道EBR不属于文件系统?

网友:
太高端了 ,,不懂哦。

网友:
有点高深莫测。。。。

网友:
加法错了吧,多了个1,你找到的是DBR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可知道EBR不属于文件系统?

啥米?我师傅好像就是然我找EBR啊,难道我记错了?

网友B:
63+20986497=20986560    是EBR

20986560+63=20986623    是DBR

网友C:
引用 网友B:
63+20986497=20986560    是EBR

20986560+63=20986623    是DBR

那就没错啊,20986560也没有EBR啊,纠结了,等师傅北京回来问问。。。。。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就没错啊,20986560也没有EBR啊,纠结了,等师傅北京回来问问。。。。。

20986560没有EBR?那你这盘在电脑里看到的分区状态正常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