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M3A78上电跑EE-D5-D3循环

楼主(2012-11-23):
一块华硕M3A78主板,AMD的芯片组,上电跑EE-D5-D3循环,有时还会挡在C5,也有时能够亮机。

上电跑EE-D5-D3循环,有时还会挡在C5,也有时能够亮机。

全板供电正常,包括内存槽上的各个测试点,均正常,内存、cpu、io都换过,南北桥统统加焊过,内存槽边的排阻加焊过,网卡拆过,声卡拆过,
故障依旧顽固

还有一个异常的现象是,触发之后,复位大约1秒钟之后才会出来,随之跑码,感觉复位延迟时间太长,不知问题是否出在此处,应该从何查起,请高手指教

网友:
IO可能挂了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会不会有其他可能??

看看桥旁边的那些排阻822有没有变值

网友:
不知你BIOS刷了没?串口芯片拆过没?IO确认没问题查IO的时钟。包好!

网友:
ASUS板多注意822,刷BIOS。

网友:
感觉像是BIOS

网友:
这么多的配件你都已经换过的话,那就要换板了,不要浪费时间

网友:
~~也是哦,当下一块板也是很便宜的!不过要是想做维修实践也值得搞下去
~~刷刷BIOS试试吧。

网友:
测下cmos电池.

网友:
我觉的是桥的问题。。因为跑循环码都是桥

网友:
内存供电在测试下

网友:
先刷个BIOS   然后再加个显卡试试。有的主板没有显卡也会循环

网友B:
把32.768K换了包你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把32.768K换了包你好

怎么那么肯定 你遇到过啊

网友:
毫不犹豫刷BIOS

网友:
看一下cmos电池有没有电!

网友:
根据楼上的意见我给你总结下,先确定各处供电,装上显卡,在刷bios如果不行。换32.768K,问题依旧。就搞桥。在不行的话这板可以扔了。

网友:
我也有一片一样的问题

网友:
放电,刷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