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MA770-US3。崩溃了。

楼主(2012-11-23):
一块GA-MA770-US3。要疯了。故障原因是不亮。此板CPU支持官方列表支持的不少。可就能上三核的8400。我手头上有4000+5000。5000+8400。AMM3的640。除了8400。其他都点不亮。8400上去拷机几小时。没有一点问题。上官网下载刷写多个版本的BIOS。我果、NB做过,无果。真的无语了。大家遇到过没有、有经验的朋友说说看。看看有没有什么好招支一下

网友:
电源芯片的VID出问题了吧换U看VID的高地组合

网友:
乖乖 还真没有遇到过

网友:
也有可能是cpu座子虚汗了。

网友:
CPU座很有可能的。

网友:
那就不要上 4000 5000   上个9500试试 有些技嘉的主板就是这样的

网友:
我也觉得是VID发出组合的问题,查VID产生电路。

网友:
VID组合是个维修方向

网友:
这个问题确实是不好搞,其它的CPU不行,就一个行,可能是CPU的座子出问题了

网友:
觉得CPU座子的可能性比较大,检查一下看看。

网友:
能用就行了啊,就上能用的

网友:
座子加焊没有BGA返修台,能够做好吗,好像难度不小啊。

网友:
这么特别啊,呵,应该是CPU电压问题了吧,慢慢查

网友:
关注下,没遇到过哦

网友:
有点难度!看看。。

网友:
可能是CPU座子的问题,以前我也遇到类似的现象,客户的一块8450 断了4跟针,在其他主板上都不跑码,扔了吧可惜,一直留着,过里一段时间收到一个杂牌的AM2主板,无意中拿了“残废”的8450,居然跑码了,dos下一看是8450,心中大喜‘幸亏当时没扔’,现在让我小孩玩游戏,一直都很正常。

网友:
我也遇到过。还没修好。

网友:
这个不好修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