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朋友问下修笔记本用什么编程器好。

楼主(2012-11-23):
如题,,我朋友想换个编程器,不知道修笔记本用哪种实惠些,认得芯片又多。。

网友:
我用的是TL866的便宜贷

网友:
编程器好的 价格肯定贵
便宜的 又不好用
哎  悲剧

网友:
最终结果  买了个希尔顿的500P  用的4个进口转接座 共1450

网友A:
一个月能碰到几个刷bios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个月能碰到几个刷bios的啊

笔记本,台式机,液晶,一共加起就多了撒。

网友:
TL866不错,我现在在用便宜实惠

网友:
500p 首选啦,或者580u 也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