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450 电流有跳变 有跑马 就是不显示

楼主(2012-11-23):
昨天拿到一台Y450 机制 有上电就是不显 然后刷了一个BIOS  开机显了  也很正常等我把硬盘装上去的时候就又不显了  然后我在刷BIOS  发现 BIOS 芯片坏了  换一个 再刷 又好了  装硬盘 能进系统 好景不长久蓝屏了 我关机后 再开又不显了  今天又换了bios 刷程序 完全不显  电流有跳变 跑马到4R停住了  实在没辙了 就打一下显卡到北桥的数据线 结果又三个耦合电容阻值只有十几偶 有没有谁能给点意见 谢谢了

网友:
果断换显卡,别加焊,没用

网友:
换个显卡试试吧··

网友:
换显卡楼上有道理

网友:
一般 这种本加焊是没用的.只能换显卡试试看

网友:
换显卡,没别的办法

网友:
显卡坏了。直接换掉

网友:
4a很明显是显卡问题,直球不行换个试试

网友:
显卡短路???  什么情况怎么烧BIOS呢?

网友:
三个耦合电容阻值只有十几偶  你是二极体 还是欧姆档

网友:
换显卡吧。

网友:
   关注当中,等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