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笔记本过BIOS后就掉电

楼主(2012-11-23):
东芝笔记本过BIOS后就掉电,进BIOS,连续24小时都不会掉电,过BIOS后,马上就掉到0.01A,CPU旁边的电容,也加过,BIOS也刷过,还是不行啊,各位师傅请指点下.

网友:
CPU、硬盘、内存等有没有代换试过?

网友:
硬盘没有装,CPU和内存换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