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擎conroe 1333-d668全板无复位

楼主(2012-11-23):
开机有CPU供电1.02V。无桥和内纯供电。。换了内存的IC无果。。有人遇到没
cpu
cpu供电

网友:
先修内存供电

网友:
没有内存供电和桥供电那来的CPU供电啊。

网友:
华挚主板的有些CPU供电芯片特殊,12V上了就会出CPU供电,我建议拔掉小4P供电,先追5V产生内存供电这一块,再追桥的供电,都正常再接小四P往下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