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正R430 开机不显示

楼主(2012-11-23):
方正开机电流跳到1.4又回到1.06 不动。上家修过显卡 我换了显卡 刷了bios 电流还是一样。
显卡

网友:
感觉CPU已经工作了

网友:
用示波器测一下BIOS波形有没有。。。。。

网友:
显存呢 有没有重新做 不行 在换显存

网友:
求 方正R430 图纸 今天收到这个机器 发现电流0到0.6安反复跳动 除了 19V外 其他 所有供电都在不停地跳动 有图纸的朋友 请发一份 本人十分感谢

网友:
测内存AD线有无波形跳动??是否过内存,如过了内存,应该还是显卡部分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