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U165无线连不上

楼主(2012-11-23):
已经换过无线网卡、系统,无线能认到及收到信号就是连不上,有谁搞过这种故障的帮小弟说下,或者帮小弟分析下该量哪些条件、是否南桥的问题?这板上的以太网是单独一块小板、怀疑无线跟以太有影响、断开以太网小板故障一样,现在无从下手了。知道帮帮忙

网友:
多查下软硬件开关还有驱动。

网友:
驱动呢伙计  驱动安好没有

网友:
你去官方网站下个驱动试试。。。

网友:
卡的第18脚用胶带贴死隔离掉 不让主板跟其接触

网友:
下载一个原厂驱动试一试吧,或者删了驱动重新装一遍

网友:
进COMS按下F9恢复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