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19液晶开机半小时黑屏

楼主(2012-11-23):
联想19液晶开机半小时黑屏,关机后再开半小时,显示器又黑屏!!!

网友:
高压板 或者灯管工作不良! 黑屏的时候是不是指示灯是亮的啊

网友:
黑屏的时候是指示灯不亮啊

网友:
黑屏的时候是指示灯不亮啊,屏全是黑的!!!

网友:
灯管代换啊      高压包检测一下   最好是换一个高压包试试看

网友:
半个小时黑屏,首先要观察黑屏时指示灯是不是亮。如果指示灯不亮,查驱动板和按键板。如果指示灯亮,查高压板和灯管。对于指示灯不亮,应该认为是自动关机,可在开机后拔下按键板。如果能够长时间使用不关机,则确定是按键板有按键漏电,更换即可。如果拔下按键板后仍然自动关机,则慢慢查驱动板。

网友:
此类问题是楼上的朋友说的灯管和高压条的问题,若暗屏用强灯照有显示,那灯管的可能最大

网友:
楼主说了,黑屏的时候是指示灯不亮的!先换个电源板试试,是电源板的问题,大多是负载弱了,检查50V 47UF电容,光耦 431 电源管理芯片如LD7575和此芯片的供电二极管。

网友:
联想什么型号啊!

网友:
换高压板试试吧

网友:
黑屏时你应及时测量一下ON/off  信号,和各路供电是否正常

网友:
谢谢各位,问题解决了,把开关键换了就OK了

网友:
灯管可能是正常的 应该是高压包有问题

网友:
可能有某跟灯管坏或接触不良拆开一看便知